技嘉B365m AORUS ELITE-CF主板魔改bios 支持6789代cpu

楼主(2023-12-20):
技嘉B365m AORUS ELITE-CF主板魔改bios  支持6789代cpu

推荐用卡钳刷人  可操作性强

提示:dos刷入风险较大 ,就一次机会 。

魔改bios

改版刷bios工具

网友A:
请问这个支持e3v5系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支持e3v5系列吗

可以正常E3-1270V5 ,记得刷BIOS的时候主备BIOS都要刷,否则无法开机,我就走了不少弯路,自己搞来搞去,费了老大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E3-1270V5 ,记得刷BIOS的时候主备BIOS都要刷,否则无法开机,我就走了不少弯路,自己搞来搞去, ...

谢谢,用minpro-i死活识别不了,强刷也刷不进去,最后用ch341老当益壮刷成功了,提醒下用minpro-i的别试了,不行的,用1.1.3和1.21版本软件都不行,网上也找不到其他版本的软件了,理论上minpro-i要比ch341好,但是软件支持太差了

顺便,我只刷了主bios就可以亮机了,确定没问题后才把副bios也刷了一遍

网友(2024-02-15):
大佬刷了这个bios有pci拆分吗?

网友:
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2024-05-11):
学习学习,看看是不是真的行

网友:
很需要这样的资料!

网友(2024-12-30):
有空试试这个,入了个E3V5

网友:
这个和B365MPOWER微码同用吗

网友:
先存着用,留着备用,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