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60m-a主板贴片三极管丝印tcj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2-20):
同标题,不出CPU电压。CPU电源芯片asp1401ctb,2脚en是3.3V,7脚5V,3、4、5脚都是1.048V,6脚电压0.063V不正常。断开p_vr_ready_10连接的一个0欧电阻,p_vr_ready_10_soix电压在2V附近波动,通过0欧相连的01_vr_ready_10_r也是2V左右波动。时钟有0.5V电压,没有电路图点位图还没有原件信息,接下来不知道查什么了。

网友:
华硕图纸点位,有零件信息,需要加V: weixiukongjian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