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80 NM-B421 开机掉电 有音乐声

楼主(2023-12-20):
NM-B421
typec 升压正常 可以触发 可以充电
电流到0.3--0.2 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还是掉电 伴随有音乐声 很短
内存拿掉也一样  电池放电都不行

断电 打阻值 没有发现问题
掉电后测量 3/5v正常
测量PL301 内存供电 竟然有2v电压 正常应该是1.2V

测量S5 没有开启电压 测试上管G极 2v
断电 测试G极阻值175
直接更换芯片

再次测量g极阻值550左右
上电 正常跑码 亮机

网友:
ThinkPad唱歌的一般都内存问题

网友(2024-02-25):
低温锡  要重植CPU

网友:
之前遇到过是CPU问题的

网友:
我碰到好几个都是CPU问题的

网友(2025-04-02):
实战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