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接口,还有哪些有重点怀疑?

楼主(2023-12-20):
一张迪兰rx470,8PIN供电,单DVI接口,1792SP,GPU-Z体质分87.5。几天前3DMAX压力测试99.7%通过,鲁跑跑16W+分,甜甜圈跑了10来分钟都没问题。周末难得好天气,陪家人出去晒了半下午太阳,没关机,回来电脑(黑屏)处于睡眠模式(没宕机),关机重启不亮,能听见进系统声音。遂换了张板子用核显进系统可见驱动正常安装,GPU-Z参数正常,PCIE render test也能看到核心显存频率跑满。

请教各位大神,除了接口,时钟会不会导致此种故障?有哪些值得重点排查?感谢!

网友A:
时钟有问题显卡是不会正常工作了。时钟是基本条件

网友B:
我也重庆的寄过来哥们给你修修

网友C:
显卡接口的5v保险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有问题显卡是不会正常工作了。时钟是基本条件

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接口的5v保险查一下。

感谢大神。测了下保险有4欧阻值,接口供电脚有5V,但16脚插上显示器连接线只有4.6V,找了个带保险的7002KWD换上仅仅亮了一下又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重庆的寄过来哥们给你修修

谢谢兄弟伙,还收徒弟不?

网友E:
上bga,老显卡长期高温有虚焊的可能

网友:
迪兰刷蓝宝石,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兄弟伙,还收徒弟不?

必须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bga,老显卡长期高温有虚焊的可能

感谢。我一度也怀疑核心虚焊,但看四脚有封胶,且没设备没经验,也就没轻易动。最后把预留没用的HDMI口的N管拆了换上,5V保险在废主板的U口拆了个,换了个DVI开启电容。总算点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我一度也怀疑核心虚焊,但看四脚有封胶,且没设备没经验,也就没轻易动。最后把预留没用的HDMI口的N管拆了换上,5V保险在废主板的U口拆了个,换了个DVI开启电容。总算点亮了。

这种卡一般会比较挑视频线,我之前遇到过好几个一样的,用dvi转vga的线,会进系统后黑屏,卸载驱动重装就好了,过一阵又会黑屏,用dvi转hdmi一体的线或者dvi线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