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维修经验吧苹果A1466不开机。

楼主(2023-12-20):
故障表现为插适配器就风扇狂转,不亮屏幕,适配器指示灯不亮,测试主板有8.2v,和3+5+1.2,加两组1.8和1v供电,屏幕供电电感那没有电压,经过测试主板,为待机3.42提供ec的供电有问题,正常为3.425v,实际测试为6v,由此断定,ec应该烧了,所以新买ec,拼多多购买芯片45元,实际到货给的收据为25元,所以判定ec不带程序,装机测试,适配器指示灯为绿色,不能自动触发,又退货,淘宝购买,55加5元运费,一共60元,包上机,装机后。自动触发,可以亮屏幕,不过显示一个文件夹一直闪,外接键盘,键盘不能切换大小写,由此判定cpu应该未完全工作,查相同故障,大概率硬盘问题,由于这个主机闲置都好几年了,所以关机后,在开机,用万用表测试硬盘上的电压,获取1.8和1.5v,猜测可能正常,重新上电,闪一下白屏,重新启动,正常开机得画面出来了,装机测试,可以识别到电池,无法充电,显示未充电器,根据经验怀疑电池有可能好的,可能是放电的mos管有问题,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mos管好的,可能万用表的电压激活了mos管,重新开机可以识别电池,显示正在充电,测试途中直接断电了,然后组装好,测试一个小时,未发现异常,电量也充到80多。组装好,到此维修结束。给像我一样没花钱学习的友仔一个参考,老手就别笑话咱了。有差不多技术的,可以和我一起共同探讨,我主要修surface。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技术可以了,,,,,,,,,,,,,,,,,,,,,,,,,,,,

网友A:
Ec上过机焊过了也给退,遇到良心卖家了。

网友B:
现在行业不好做,,有的商家也包上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上过机焊过了也给退,遇到良心卖家了。

拼多多买的。我买的是带程序的,付款45,实际收货是25元的,不带程序,没要求退一赔三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行业不好做,,有的商家也包上机了

不包上机的,大部分是坏的,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C:
我专修苹果,没搞过surfa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专修苹果,没搞过surface

我是乱七八糟的都修

网友:
现在行业不好做,商家也包上机了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电池放电mos管是哪个位置?编号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