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电容烧了这么大个洞 还不是电容所在之处

楼主(2023-12-20):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Y700-15ISK ,客户说不开机,拆开一看电源接口处烧了,没有当回事。打值各大电感还算正常。没有明显短路。
一测公共点 对地为0,一点阻值没有,顿感不妙,拆板子时,板子都粘的很紧跟有螺丝似的,一看背面,好家伙板层直接烧穿了

接下来就是挖板子了,挖了这么大公共点还是短路,然后断开节点pj10,测得是后级短,前级已经不短了

烧机大法伺候,最终烧出个电容

这就是罪魁祸首

拆除电容后测阻值已经正常,公共点直接上电。已亮机

维修还没有结束 。剩下就是补保护隔离电路了就还不拍了

网友:
这样还能修,佩服

网友:
牛逼啊     这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哇,烧毁这么严重就修好了,佩服啊!

网友:
看到这种,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隔离电路还能补上,真牛逼

网友:
烧成这样子,本以为断很多线了,楼主强

网友:
补电路后续也跟上呀,学习学习

网友:
基板烧穿了,估计废了

网友:
技术不错!烧的这么厉害都能修好。

网友:
烧毁这么严重就修好了,佩服啊

网友:
所以联想这个保险是没什么作用,完全是摆样子

网友:
您是狠人,一般都是换板。

网友:
运气真好,换个位置来这么个洞洞直接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