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插入电脑的手机,无法识别

楼主(2023-12-20):
手机插入电脑,usb无法识别,不是电脑和驱动程序的问题,手机那部分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电脑USB接口不兼容问题,网上找一个匹配的hub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手机尾插出了问题,要识别到手机USB+,DP,DM,GND。这4组数据不能出问题。

网友:
附件识别{dm 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