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M180N 报ER59

楼主(2023-12-21):
(图片)

网友:
齿轮组错位了吧

网友A:
59代码就是齿轮组错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9代码就是齿轮组错位了

要换齿轮吗

网友:
转印带齿轮组

网友B:
首先安一个官网驱动看看工具里究竟是59.什么吧?在看看4个硒鼓是否能正常转动吧?其次在看看齿轮组件的离合器和传感器检测一下吧?在就是齿轮组的位置对不对了?

网友:
齿轮,要不就是色彩离合器

网友:
安装完整驱动,进后台看看错误代码是什么

网友:
转印带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安一个官网驱动看看工具里究竟是59.什么吧?在看看4个硒鼓是否能正常转动吧?其次在看看齿轮组件的离合 ...

能认硒鼓 认不到打印机状态

网友C:
转印带离合器估计粘黏了,还有拆整个色彩齿轮组出来看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转印带离合器估计粘黏了,还有拆整个色彩齿轮组出来看看了

换了转印带  还是一样的问题    不会对齿轮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转印带  还是一样的问题    不会对齿轮组

某音都有视频教程,254,154都是一样的

网友E(2024-03-17):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HP MFP M180n  彩色打印机。故障:打印套色不准套色错误,打印出来的颜色黑色和红色分离。。在电脑安装HP打印机设备工具箱看到事件日志提示:颜色平面定位传感器错误于是拆机全部拆出来完也没有找到颜色平面定位传感器在什么地方。。无耐之下更换一整套四色全新硒鼓故障解决。这个打印机在拆转印带的时候有一个插稍顶着,必须合上前盖才能拔出插稍才能拆出转印带。

网友(2024-05-22):
引用 网友E: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HP MFP M180n  彩色打印机。故障:打印套色不准套色错误,打印出来的颜色黑色和红色分离。 ...

不搞了  浪费时间 已经报废了

网友:
红包呢?不是说有红包吗?

网友:
不会把,就这

网友:
是的 现在的人都 不愿意等  换新机了不修了  可以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