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依然使用中偶尔蓝屏

楼主(2023-12-21):
硬盘内存是好的,是哪的问题

网友:
硬盘内存包好的话,可能是CPU或者缺一相供电

网友:
蓝屏问题广

网友:
硬盘内存先排除】

网友:
硬盘内存先排除】,这个不一定,往往是它引起的。

网友:
有可能是CPU问题,或者其他的驱动问题都有可能,还有像原来的DELL的无线网卡连接个别无线网也会蓝屏

网友:
系统 硬盘 内存 CPU,最讨厌蓝屏了

网友:
任何一个硬件原因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
cpu坏了。游戏本最喜欢这个问题

网友A:
bios里  security  boot关了 应该就好了

网友:
查一下终止代码

网友:
软,硬件不兼容或者参数什么的有冲突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  security  boot关了 应该就好了

为啥会这样呢

网友:
CPU或CPU供电

网友:
排除法啊

网友:
换个新板WIN10完整GHOST包,再蓝可能集显挂了

网友:
好久没来了 进论坛学习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试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