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nm-b701 装电池不开机掉电 清空 更换ec导致

楼主(2023-12-21):
之前 有发求助贴说明过情况。不再说明了
经过反复折腾总结如下 :
y7000 nm-b701   我是先不把ec 备份完,清空了一下,想解决适配器报错,没有解决,这时候应该电池就不能用了。  直接发了一个新的ec  it8226--192 没有清空直接装上可以开机,适配器不报错,证明ec确定有问题。  接电池不开机了, 又把原来坏ec装回 还是适配器报错电池装上就不触发,  又尝试把备份的写回原来的ec,发现装电池可以开机了,也能充电,不定时掉电。。。。。
最终是 用新的ec 写入备份的程序。又 在论坛下载一个备份的bios 刷完带有序列号那种。电脑可以装电池开机也不掉电了,经过一天测试没发现有问题。

it8226--192 这个ec不要随便清空   还有这款机器bios  不能光看板号,刷原厂的同样掉电,刷同配置的开机 正常了。
别的师傅可能早发现了,我第一次遇到。切记备份原机bios 清空之前备份ec
我的配置 是9代i5 1050 ec有备份的不知道有没有用一起上传

网友A:
这款  的原装电源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  的原装电源开机

原装135w  90w一样开机  不是适配器问题都   报错

网友:
路过的学习了一下

网友(2024-04-27):
hP TPN C125 不定时掉电,不知道是不是也是EC挂了

网友(2025-12-22):
这是个实践经验,以后注意这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