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没有怎么开机

楼主(2023-12-21):
有废的电池主板但是可调电源夹在其中一个正负极  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
你自己说的废的电池主板

网友:
直接找到电池正极连接的元件焊接个焊锡丝或者焊个铜丝在上面,正极夹上。负极夹屏蔽罩就可以上电了。
之前修安卓机没有开机线不都这么搞的吗。

网友:
可调接电池正负肯定不会有输出的,要激活才得。接好可调电源,然后插一下尾插就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