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32寸曲面背光比较暗

楼主(2023-12-21):
显示器背光暗(不打灯可见) 高压板空载电压正常 插上背光电压就低了。这种是高压板还是灯条问题
显示器

网友:
高压板空载50v左右。插上背光测量只有35v左右,现在是纠结具体哪的问题,没有替代件能换

网友A:
横流条。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