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什么笔记本主板,修了三天还没修好?

楼主(2023-12-21):
接到客户一批坏板,说实话,这种板子有一些真的很难修,不想修又不行,毕竟能不能有收入,就全靠这些了。
先把今天的主角请上场,主板板号6-71-n9600-d02.

反面

为什么这个主板来到了我这个小诊所,因为主板摔了,然后就被我客户买下来了。
拿到主板,首先把脉,把所有电感全部打值,确定没有异常,接上电源,发现在公共点时有时无。经过本人的诊断,应该是接口也摔了。拆了接口,发现接口确实摔断了,然后换一个接口,再次接上电源,电源指示灯没有。因为之前很多板子没按时序查原因,导致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这次就按时序找原因。
第一步,直接找rtcrst
实物如图
发现D32 没有电压。
于是查这个3.3V 的来源,
这个3.3 并不是来自线性电压,而是来自主电压3.3v,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线性3.3v 也没有。实物如图。
实物如图所示

直接查12脚供电,电压很低。
当时打值有0.11xx ,没拍照,不记得了。
然后找到背面的供电电阻
以为只是电阻坏了,于是直接换上。看到电流瞬间0,08,我还是修好,一看指示灯还是没有。3.3 线性电压也没有。量供电引脚电压,电压还是不对。然后量一下那个2.2的电阻又烧了。板子上的实际芯片丝印为5X=,图纸标注是TPS51275B,可能是可以代换的。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芯片过来,换个芯片,2.2的电阻又烧了。连接的就芯片和电容,于是把电容拆了换一个,发现阻值变为0.48XX了,看来原来的芯片并没有坏。换都换了,就懒的换回去了。

然后再次通电,主板的指示灯已经亮了。亮的黄(橙)色的灯
然后接上开关,主板电流到0.05,指示会从黄色变为绿色,然后再变回黄色,开关板上的灯不亮。

我这人不懂时序,所以只能看下厂家的维修图纸

不看还好,一看更加糊涂了。
实测不按开关的话,主供电除了3.3 其它的都没有。
按下开关后会出其它的电压。
但是SUSC# SUSB#(就是s4和s3)始终没有。怀疑BIOS 可能有问题,刷了一下BIOS,还是一样。这样陷入死胡同了。找到别人写的参考时序。VCCRTC、RTCRST、SRTCRST、RTCX时钟、VCCDSW_3P3、DSW_PWROK、SLP_SUS、VCCPRIM_3P3、VCCPRIM_1P0、VCCPRIM_1P8、RSMRST、SUSCLK、BATLOW、ACPRESENT、SUSWARN#看了一下这些,更加糊涂了。
算了,还是按自己的思路来修吧。第一个电压,就是VCCRTC 了。
大家注意一下dcprtc 。然后就是RTCRST#和SRTCRST#.电压都正常然后测试晶振两端波形如图
晶振正常工作。
VCCDSW_3P3来自VDD3 那就是开机就有的,然后找下一个信号。
DSW_PWROK
这个信号经过转换后变成了
RSMRST#
实际这两个信号连到了一起。
待机状态这个不是高平,按下开机后会一直置高。哪怕指示灯变黄也是高的状态。
u12 实物图
SLP_SUS 没采用,直接过
查下一个电压VCCPRIM_3P3
这个电压来3.3VA 这个来自主3.3 通过VA_EC_EN 开启转换过来的。
下一个电压就1.8v, 因为这个图纸1.05 用的1.8 的PG
1.8 的实物图在这里,注意那个PJ8 是1.8v 的开启方式。

然后就是VCCPRIM_1P0
这里电压来自1.05va.
实物图

SUSCLK就是给网卡一个时钟,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SUSWARN# SUS_PWR_ACK、SUSACK 这两个信号不了解,不短路就行、看不懂。上面没有装件,
实物位置在这里。
batlow也正常。这个主板的时序就是开机先有rtc电压,然后按下开机,EC 发出VA_EC_EN,才有其它电压,也有可能接上电源的瞬间有,不会测试。
AC_PRESENT,这个信号也是开机后才为高。

信号查了一堆,为什么还不开机啊,因为机器是重摔。当时想都没想,就把桥给拆了。拆下桥后,发现有一个掉点了。这是CPU 的时钟,理论上不会引起不触发啊。
把掉了的点,补好,重新把桥安装回去。装上还是不开机啊?然后取了BIOS 对1,2、5、6引脚打值。发现第5 脚阻值明显异常。发现r654 居然有8M的阻值,于是更换电阻。
然后开机,总算可以开机了。但电流卡在1.9,不过内存条。这个时候已经修了1 天半了。
然后找到带灯的内存测试卡,底部那个有六个点不亮机,还有几个灯特别亮(短路),上面一个有两个数据线不亮灯。
有人问正常的是什么样的,我给一个正常的参考图片。
那还能是什么问题呢,CPU 底座摔坏了。

这个CPU 底座下面的铁板沾的太紧了。费了很多劲才拆下来。这个千万不要用蛮力。
然后我就把CPU 加焊了一下,发现解决不了问题,然后就把CPU 座子给拆了。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还没修完,等CPU 座子到货。

补充内容 (2023-12-22 21:01):
今天CPU 座子到了,我把CPU 座子重新焊接一个,已经修好了。

 会员613326100鑫豆2026-1-29 19:03
 会员1564260100鑫豆2025-12-21 17:55
 会员1001339100鑫豆2025-12-13 08:10
 会员448859100鑫豆2025-12-11 16:02
 会员190058100鑫豆2025-10-3 14:53

网友:
太不容易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是个大工程呀

网友A:
搞生搞死不会才收200吧

网友:
幸苦了,兄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生搞死不会才收200吧

这样讲就比较扎心了,三天收入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讲就比较扎心了,三天收入这些。。。

修好才能收到钱呢,没修好了,差不多就是白忙活。客户会付辛苦费,但我一般都没收。
反正维修人员的难,只有体会过的人才会懂,尤其是我这种没生意的小地方,活也没得挑。

网友:
这个工程量已经很难得了,但是也是骑虎难下,修了一大半了,

网友:
学习了,工程量很大,时间投入还好说,主要配件的费用

网友:
工程浩大,维修人员是赚体力钱

网友:
这个工程量已经很难得了

网友C:
这个行业努力和收入严重不成比例内卷严重,真是没啥意思。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主板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行业努力和收入严重不成比例内卷严重,真是没啥意思。

哪个行业都卷,只是我这收入水平,严重拖后腿了。

网友:
谢谢分享了,技术好

网友:
看这都累  修这么多  厉害了

网友:
学习了,工程量巨大啊!

网友D:
这个工程量确实有点大。不知收费多少?现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维修确实难做。

网友:
来学习学习笔记本主板维修

网友E:
笔记本芯片、整机维修师傅  8-12K底薪+提成 综合15K左右
维修:wins、苹果系统笔记本电脑
维修cpu在10-12代,苹果m1-2都会有涉及到
北京、杭州在招聘
马上年底啦 咱们还在看机会吗~
最近有换工作想法吗[呲牙] 可以微信电话联系我18510199872 ~24小时在线~

网友:
学习了,经验,技术都很牛,不知为何提示24小时不能评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芯片、整机维修师傅  8-12K底薪+提成 综合15K左右
维修:wins、苹果系统笔记本电脑
维修cpu在10-12代 ...

我这种三板斧的师傅,5000到6000 就足够引吸我了。可惜不是在长沙。

网友:
这真不容易,是我都放弃啦。

网友:
从电源杀到CPU底座,厉害!

网友:
老板这个维修思路有点模糊啊,维修思路拖后腿了。浪费了不少时间啊。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蓝天有图纸

网友:
同行的机器

网友:
這工程太浩大了 ,我都直接報換板價錢

网友:
没几把刷子 根本不敢接   楼主厉害

网友:
卧槽啊 这才是真正的高高高手啊

网友:
我的天,我看完了。我都没看懂。就知道结局掉电和座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程量确实有点大。不知收费多少?现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维修确实难做。

手工费收3张红的。配件费另算,配件费就是一个CPU 座子的费用(10块钱配件+6块邮费)。

网友:
太难搞的直接放弃。。

网友:
兄弟你真有毅力,运气也很好,板子摔得不是很严重,掉点不多。如果是我一般就放弃了。

网友:
哎呀,楼主好人那,总算是看了篇完整的检修日记。谢谢啦。我没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