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开机屏幕不显示。

楼主(2023-12-21):
GA-78L主板,能触发,CPU风扇转,屏幕没显示,按顺序测量了主板的三端稳压器供电正常,测量PCI槽有3.3V的电压,主板开机针脚有3.3V 电压,现在不知从那里找问题,求解答。

网友:
有些cpu不带核显。

网友:
复位有吗,跑码了吗

网友:
CPU是X240的,有核显的。

网友:
你是维修人员还是说家里的电脑坏了?如果是家里电脑坏了,建议换主板,这个太老了,不值得修,在某鱼买个二手主板的话也不贵。如果你是维修人员,你先认真的看上电时序,论坛里有的,按时序修。

网友:
风扇转了,那3.3伏供电都不用测了呀,除非你一插上就开机,看看有没有内存供电 , Cpu外围供电,桥供电,还有复位,英特尔的就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
可以触发你还量开机针脚干嘛,楼主应该是刚学维修主板

网友:
主板排针有5V 的电压能触发,是表明主板供电电路正常吗?现在要测的是看内存供电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