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作接触针,断头了!!!

楼主(2023-12-21):
cpu作接触针,断头了!!!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网友:
废板剪一个焊上去

网友:
我估计这座子是没得救了,
周围都歪了,还有圈的左上脚,
都不见了。

网友:
加热,拔出来,再插一根进去

网友:
我非常仔细地查看了这个座子的点位图,这些断头的、卷翻的。。。不是VCC(dc+),就是VSS(dc-),vcc和vss非常多,缺少了这几个没关系的吧。简单处理了下这些人为损坏的触针腿,上cpu,开机,真的可以,哈哈哈!
(未简单处理这些人为损坏的触针腿前,是开机长鸣[vcc和vss短路了])

网友:
换个主板不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