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压个铁片,难道不会短路吗?

楼主(2023-12-21):
戴尔灵越5488,WiFi 2个天线插头,上面压一块铁片,难道不会导致短路吗?百撕不得骑姐

网友A:
那个天线的引线本来有一根是屏蔽线,接地,那个金属板也是接地,是同电位,相碰也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天线的引线本来有一根是屏蔽线,接地,那个金属板也是接地,是同电位,相碰也没有任何影响的。

原来如此,感谢大佬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