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 572G开机不亮,风扇转了又停,停了又自动开

楼主(2023-12-21):
宏基E5 572G开机不亮,风扇转了又停,停了又自动开,一直循环,从哪里找起?一开始是3V电池没电,开机就关了,换电池后,变成一直开、关循环。新手不知道那里查起.

网友A:
已经搞好,原来是内存条没插好。CPU发热,所有的电源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搞好,原来是内存条没插好。CPU发热,所有的电源都是正常的

阁下是来搞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