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11电池座掉元件

楼主(2023-12-21):
苹果11拆电池座把这3个元件弄掉了,有什么影响

网友:
电池数据读不到,手机会自动重启。

网友:
电池数据脚位,会引起电量不准,无法充电,重启等故障

网友:
补上就完事了!小事一桩

网友:
电容二极管不用管了,电阻直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