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中的负电压是怎么理解?

楼主(2023-12-22):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也没解释清负电压的含义,所以请论坛里的前辈解释下负电压的概念。

网友A:
所谓负电压,也就是负于公共端(接地端)的电压,如果没有负电压,相对于公共端来说电压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只有负电压是低于公共端的!

网友B:
你先贴个负电压的原理图 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谓负电压,也就是负于公共端(接地端)的电压,如果没有负电压,相对于公共端来说电压是最低的,也就是说 ...

请问负于公共端(接地端)的电压这句话能再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贴个负电压的原理图 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啊

黄老师的电子电路基础课的二极管那章节有负电压的介绍,但没解释清楚

网友:
爱专研的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负于公共端(接地端)的电压这句话能再解释下吗

也就是说,如果将接地端比喻为真正的地,正电压就是房子,高架或者高铁之类的,那负电压就是地下建筑(地下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如果将接地端比喻为真正的地,正电压就是房子,高架或者高铁之类的,那负电压就是地下建筑(地 ...

地的两端分别有两个电压,假设地的左边电压是5V,地的右边电压是3V,那么这个3V就是负电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负电压,也就是负于公共端(接地端)的电压,如果没有负电压,相对于公共端来说电压是最低的,也就是说 ...

上图是黄老师的电子基础班二极管那章的内容,请您分析负电压是怎么形成的,如何区分正负电压

网友D:
负电压就是电压比地还低的电压。
比如地是 0vdc,负电压是 -48vdc。
其实你不用那么在意负电压。
电流都是从高电压流到低电压。
比如 0vdc 流到 -48vdc。-12vdc 流到 -48vdc。25vdc 流到 19vdc。
(不要在意负电压,只管电流方向就好了啦)
(这里说的电流是电子流动方向的反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电压就是电压比地还低的电压。
比如地是 0vdc,负电压是 -48vdc。
其实你不用那么在意负电压。

这里说的电流是电子流动方向的反方向,前辈这句话能再解释下吗

网友:
刨根问底的问题真多呀

网友E:
你这样学习效率实在低,你只要知道D2是起保护作用的就行,如果维修时发现此信号不正常,一拆了之,拆了还不好就可以转移维修思路了。不用研究这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学习效率实在低,你只要知道D2是起保护作用的就行,如果维修时发现此信号不正常,一拆了之,拆了还不 ...

您不明白,越简单的电路包含着电路原理。我难道不知道二极管是用作保护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不明白,越简单的电路包含着电路原理。我难道不知道二极管是用作保护的吗?

你研究这么细,那就不是维修人员,而是科学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研究这么细,那就不是维修人员,而是科学家了。

你说对了,我还真不是干维修的,只是喜欢电子DIY

网友F:
这个简单  电路中的“地”就好比温度概念里的零度,这不是说没有温度 而是个参考值  比零度高的是零上温度  比零度低的是零下温度, 这个道理用在电中上也一样。正向电压和负电压 都是相对于接地参考来说的  他们都是电压,只是相位刚好相反,如果还是不能理解,就看看地球仪吧,地线就好比是赤道  正电压和负电压就好比是南极和北级。 再不行就去看看太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简单  电路中的“地”就好比温度概念里的零度,这不是说没有温度 而是个参考值  比零度高的是零上温度  ...

网友:
负载指的是,电源供给的对象

网友G:
示波器一量就明白,简单,,+12V,GND,-12V,,就这么简单,,,+12V与-12V之间电压是24V,,GND相当于从24V中间抽头做GND,,经常修功放就会明白了,,功放大多数都需要正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一量就明白,简单,,+12V,GND,-12V,,就这么简单,,,+12V与-12V之间电压是24V,,GND相当于从2 ...

有点明白了,示波器的波形可看出正负电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一量就明白,简单,,+12V,GND,-12V,,就这么简单,,,+12V与-12V之间电压是24V,,GND相当于从2 ...

前辈能发示波器测量+12V,24,-12V的波形图片吗,图片上请标注+12V 24V -12V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