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触控板求助

楼主(2023-12-22):
求助,各位大佬,macbookpro2010款,触控板在系统偏好找不到,但能使用,就是点击不行,其他都可以。

网友:
换触摸板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
换了个新的,还是这样。

网友A:
检查触摸板SPI总线,这个很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触摸板SPI总线,这个很好修

是触控板排线还是主板上的啊?

网友C:
是不是得查触摸板18.5电压正常不,遇到过点击可以用触摸用不了也是没有找到触摸板,最后查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得查触摸板18.5电压正常不,遇到过点击可以用触摸用不了也是没有找到触摸板,最后查电压没有。

这个电压测量点在哪里啊

网友:
拿给专业的,从你的回复来看你不是行内的人,换触摸板后其它的你做不到了

网友:
哪里触摸板有维修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触控板排线还是主板上的啊?

你不具备维修知识,你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具备维修知识,你修不了

确定主板问题吗?

网友:
这是11款的,定义应该差不多,21脚是18.5,顺着这点查。

网友:
先看看有这个电压没有。

网友:
这是后面产生这个电压的电路,没有图纸 不好查,你先找到图纸慢慢看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