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161301-FB笔记本用电池CPU锁频0.39维修

楼主(2023-12-22):
小米161301-FB笔记本用电池CPU锁频0.39,拆开后盖找这台笔记本的资料发现没有,只能找芯片资料,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96859A查芯片资料找到芯片38脚H_PROCHOT#跑线发现CPU附件有两个电阻是相连的把进CPU的电阻拆掉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A:
你的说芯片发出 的38脚H_PROCHOT#进cpu那段电阻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芯片发出 的38脚H_PROCHOT#进cpu那段电阻变质了?

没变质没图纸没资料,只能这样改下

网友:
这样修,治标不治本,虽然频率上来了,但会出现其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