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HP tpn-w154 图纸

楼主(2023-12-22):
HP tpn-w154 元件图纸  PU5301  (丝印.512)这个芯片短路  没有有图纸不知道型号  哪位大神有给个图,谢谢     芯片型号也可以 感谢 感谢  感谢

网友A(2024-02-26):
同样问题,楼主修好了吗?我的丝印是51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楼主修好了吗?我的丝印是51X

没有,没图纸,不知道芯片型号,没办法修。

网友B:
找到图纸,供楼主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图纸,供楼主参考

没图纸不好修啊,接到同样的机子,PU4551烧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兄弟,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型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不好修啊,接到同样的机子,PU4551烧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兄弟,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型号吗?谢谢。

网友:
谢谢!!!但是不是这个芯片。我查了下应该是SY8370这个芯片。

网友D:
最近也修到这个机器,有谁知道上面一个芯片P7=9A是什么芯片?还有哪位朋友拍一下北面这个部位高清图片

网友(2024-04-24):
我也修到了,有图吗/???

网友:
同求,无图纸,真的修的好费心

网友:
你好,这款图纸有吗? 能发下吗

网友(2024-06-24):
后面的改了吧,找不到你拍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修到这个机器,有谁知道上面一个芯片P7=9A是什么芯片?还有哪位朋友拍一下北面这个部位高清图片

网友:
兄弟 可以上传一下图纸吗?或者看一下电阻R7201和R7202多大或者周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