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42寸led电视花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2-22):
TCL电视出现花屏,刚开始出现问题时看10分钟左右就会好了,花屏消失,现在一直看也不会变好了,一直是这样花屏,请问大概率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清洁屏线试试,包括屏幕端的, 如果还不行 检查下有没有伽马校正芯片  有的话换一个

网友:
先查屏电压

网友:
查屏电压!!!!

网友:
用手拍了一下,好了
下次开机还会花屏,是不是还是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清洗屏线吧,

网友(2024-01-26):
接触不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