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灵越15 5510不开机

楼主(2023-12-22):
顾客一台戴尔灵越15 5510摔花了屏幕,摔坏了壳子,但是可以正常开机,功能都正常,我给顾客换abcd壳,换完后不开机了,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插上充电器按开机键,充电灯亮,但是还是不开机
稳压电源按开机键电流上到200多毫安 上不去,松手归零

网友A:
短路了。拆出来在看一下吧

网友B:
估计是没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拆出来在看一下吧

找到短路的mos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没有装好。。。。。

找到短路的mos管了

网友:
戴尔灵越15 5510摔花了屏幕,摔坏了,你按住CPU试试

网友:
摔过,可能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