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上下管的问题

楼主(2023-12-22):
CPU供电上下管的G极电压两个相加是不是必须为12V?是不是一定的?

网友A:
绝对不是啊!上管电压可以达到20V左右,下官G也可以到10V以上。(没为本次回帖专门量过,可能不严谨,但根据我之前修鸡时测过的记忆应该大差不差)

网友:
因为有boost升压电路加成,所以G的控制电压是可以做到远高于公共点输入的,你随便打开鑫智造找个图纸看下就知了

网友:
有的图纸中管脚是boot而不是boos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是啊!上管电压可以达到20V左右,下官G也可以到10V以上。(没为本次回帖专门量过,可能不严谨,但根 ...

上管20V是什么机器啊?是台式机主板吗?

网友:
上管的12V以上才能保证上管正常打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管20V是什么机器啊?是台式机主板吗?

DC12V供电的集成南桥的ITX主板,另外这个电压要用示波器看不带毛须的峰值,用万用表测试的话不行,很不准确的。

网友:
是台式机主板,峰值

网友(2024-01-23):
引用 网友A:
DC12V供电的集成南桥的ITX主板,另外这个电压要用示波器看不带毛须的峰值,用万用表测试的话不行,很不准 ...

你说的这个电压看峰值,是看CPU供电的电压还是上下管控制脚的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