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G43 GAMING 不触发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12-22):
主板不开机

测3VSB无电压,测到这老师傅应该都知道什么问题了。
V星的主板先把5脚的小芯片测一遍

测到这个位置发现不对

电压低了

换芯片,电压正常,开机正常。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赚下载分。

网友:
老师傅学习了

网友:
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A:
诊断卡为什么用黑色胶带贴着一边?

网友:
厉害。记住这个毛病了

网友:
芯片型号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为什么用黑色胶带贴着一边?

桌面太乱,怕磕掉芯片了

网友:
看点位图,上面有。

网友B:
这个是不是V主板的通病,是不是5脚芯片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V主板的通病,是不是5脚芯片容易坏?

对。。。。

网友:
V星的通病,这个5脚芯片随便V星料板里去拆。

网友:
一个板才几十,,,服了这些维修人员

网友:
又修好了一个板子,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算不算是通病?

网友:
好经验,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其实也是有经验了。我也是修到这个芯片,但是我修了好多天……

网友:
缺电压的还是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