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5123 11 7 问题,求解

楼主(2023-12-22):
最近遇到好多板,都是这种情况,求解.

大佬们,救命啊.

PE能进,BIOS系统时间正常. 进WIN10后,系统时间变成5123/11/7

然后卡死.遇到好几片不同型号的主板,都有同样的问题. 确认了主板.其他配件已排除.

BIOS系统时间不管怎么改,进系统都是这个时间.

网友:
bios里显示的时间是正常的。进系统显示的时间就不正常。

网友A:
简单,进window命令行,用命令行把时间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进window命令行,用命令行把时间改了

没用,进到系统就卡死. 但在BIOS里系统时间是2023年正常的. 前前后后遇到好几片了.

网友:
我就遇到过,时间已经跳到6237年,在图形界面改不了的,进命令行模式用命令修改。

网友:
先把BIOS 复原,把硬盘的系统重新安装一下,应该就可以了。WIN 10 启动的时候,会读硬盘的一个关机时间的。个人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如果BIOS 大于硬盘时间,会优先BIOS ,BIOS 小于硬盘时间,就用硬盘的时间。你这个时间,已经超出了目前计算机的时间范围。开机确实会卡。用计算机语言,好像是数据溢出了。

网友:
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

系统版本问题。 换了个版本OK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系统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还以为真是主板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