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显卡跑3秒定屏

楼主(2023-12-22):
求助,测显卡跑3秒定屏,是测显卡软件的问题么??

网友:
供电不正常

网友A:
我换了好多主板都没遇到过定屏的

网友:
选到第3项,DOS走完直接测试显卡,都不让选测试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好多主板都没遇到过定屏的

选到第3项,DOS走完直接测试显卡,都不让选测试版本

网友:
650的可以,750的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另外还有个问题是,不管测试那种显卡都会出现放置一会 屏会乱蹦字母。键盘会出现失灵的情况。

网友B:
用集显测抓显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集显测抓显卡就行了

请教具体步骤

网友:
太老的版本了

网友:
插集显测独显啊

网友:
换一个新一点的版本,你跑10M定屏就跑5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