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203121 通病总结

楼主(2023-12-22):
这机器只遇到两种故障 一个是不触发 另一个就是1.0V供电烧糊

看到这个芯片烧糊可以直接放弃了 换芯片也是白忙活 U坏了
不触发 量量供电 都正常刷BIOS就好 遇到的多数也是BIOS坏
注 此机不插电池开不了机
再说一下图里的这台机器遇到的麻烦
不触发 刷完BIOS可以上电 信心满满装机 全部装好 通电又不触发了 一点电流都没有 量公共点 无电压 随后拔外设 拔一个测一下 拔到屏幕终于触发了 一插屏 公共点就被拉低怀疑屏坏 之所以怀疑是因为没有明显短路 手里也没屏测试 此时能想到的有3种可能 1屏幕微短,上电保护了 2充电器不行 3不插电池不开机,电池口被上家搞坏 暂时没法验证 这是个巨坑 纠结很长时间 最终决定拉一个供电
此机公共点13V 在公共点接一个13V供电 正常上电 屏幕也亮了 写序列号 选型号 之后就遇到了论坛里都遇到的另一种情况 写完序列号重启不触发的问题
马上下班了 长话短说 重值EC 把电池口粘好便正常了 至于写完序列号不触发的问题究竟是EC虚焊还是电池问题 知道的友友说一下 我当时也没验证
亮机图

网友:
记忆写帖,有些许误差

网友A:
楼主此机是什么品牌的 机型 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此机是什么品牌的 机型 板号?

戴尔5310 板号就是开头那个

网友B:
遇到2台这个芯片烧的 还有没电池也可以开机 如果没电池不开机重置ec就好 不要加焊 我试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2台这个芯片烧的 还有没电池也可以开机 如果没电池不开机重置ec就好 不要加焊 我试过没用

果然是重值EC好的 戴尔的这种EC容易虚焊 在其他机型上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小芯片害死人的

网友:
这个小芯片功率不够。

网友:
戴尔的板子有时候就是软件问题还让人以为是硬件问题,遇到不少的板子上家以为是没救了,让我捡漏!

网友:
来学习学习笔记本主板维修

网友:
有修好l的吗???

网友:
这个笔记本维修,比手机维修好多了。

网友:
5310发热太大设计散热差。

网友:
戴尔神机  还没碰到过

网友:
前开碰到一台一样问题的二修,芯片烧两个电感对地为0了,果断放弃

网友:
原来是通病啊,以前遇到过8743坏  换过后能亮机 死机  U也挂了还以为个例呢

网友:
8743C是电源芯片吗?

网友(2024-01-29):
不触发是什么问题呢,手上有一块

网友C:
插上频没公共点 是充电电路问题 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插上频没公共点 是充电电路问题 修了好几台了

可以说一下具体哪的问题吗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一下具体哪的问题吗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充电芯片换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换了没有

还没 我现在还没动 想看一下你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没 我现在还没动 想看一下你的方案

我是换充电芯片好了

网友:
哪 个机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换充电芯片好了

网友(2024-03-21):
刚遇到个这个机子1V那个芯片烧糊的,看了你的帖子放弃了

网友:
发现戴尔的低压U也是发热好大,很多戴尔的机型现在温度要很高额才转,奇怪

网友:
低温锡主板导致的吧?

网友E:
今天刚修了一台一样的问题,刷了bios好了。输入主机号保存后不触发了。必须装好了接上大电池后才可以触发。应该与EC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刚修了一台一样的问题,刷了bios好了。输入主机号保存后不触发了。必须装好了接上大电池后才可以触发。 ...

换个充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2024-05-27):
引用 网友E:
今天刚修了一台一样的问题,刷了bios好了。输入主机号保存后不触发了。必须装好了接上大电池后才可以触发。 ...

额,今天一台 也是不触发 刷了可以显示 输了讯列号不触发了,不知道哪里问题,,你的好了吗

网友:
额,今天一台 也是不触发 刷了可以显示 输了讯列号不触发了,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额,今天一台 也是不触发 刷了可以显示 输了讯列号不触发了,不知道哪里问题,,

重植EC就能好 顺便再试试单用充电器能开机不 不开机再把充电IC换了就好了 这机器暂时没别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重植EC就能好 顺便再试试单用充电器能开机不 不开机再把充电IC换了就好了 这机器暂时没别的问题

是MEC1515吗? 这咋重置?取下上个锡在吹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MEC1515吗? 这咋重置?取下上个锡在吹上去???

对 这是BGA封装的 需要重新植球 挂锡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 这是BGA封装的 需要重新植球 挂锡桨

不对呀,MEC1515不像是BGA封装啊,没锡球啊

网友(2024-09-02):
MEC1515  这个应该不是BGA的吧  203121 -1  有人跟我的一样的牌号吗
这个芯片加焊了也不行  没招了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怎么没有修到过

网友(2024-10-22):
今天遇到一个芯片糊了听你的放弃了

网友:
遇到了  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