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的更换

楼主(2023-12-22):
CMOS电池的更换。
为了免除重新设置BIOS,我在电脑开机的状态下,更换了CMOS电池。
真的超赞的,时间都不用重新设置哦。

网友:
MD-7938,我关机状态下,更换了CMOS电池,时间也不用重新设置。好像是一定时间内换上就没问题

网友:
出问题了。。。
1. 时间走的很慢
2. 关机后再开机时间没有走动。。。是换电池前的时间。。。
进BIOS后设置了时间然后保存。才一切正常。
(总结,热换CMOS电池后,需要进BIOS保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