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迷上了修主板,咸鱼60收了一块坏板练手,果然

楼主(2023-12-22):
天天摸鱼实在找不到事干,最近迷上了修主板,遂咸鱼60购入一块技嘉b150m-d3v,描述为不通电,到手大概测了下u和桥供电都正常,通电开关针脚无电压,一测1117输出,哦豁,短路,从io一路拆,所有3vdual-pch对地电容全拆,还是短路,这是桥gg了吧。
哈哈哈,没练到手

网友:
南桥3v供电短路,烧机看看是不是南桥发烫,发烫就南桥坏了

网友A:
闲鱼上  不通电的主板   99.99%都是南桥坏。    找能通电的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  不通电的主板   99.99%都是南桥坏。    找能通电的赌。

好的,谢谢,也有一点点堵的心思,修好给自家亲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  不通电的主板   99.99%都是南桥坏。    找能通电的赌。

不触发基本就和南桥和io有关是吧

网友B:
南桥短路换南桥啊,南桥也不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短路换南桥啊,南桥也不贵吧。

业余,买不起bga返修台

网友D:
60块钱还去赌什么,加一点点可以买块好的了,二三十就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块钱还去赌什么,加一点点可以买块好的了,二三十就赌一下,

哈哈,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短路换南桥啊,南桥也不贵吧。

南桥不贵?搞笑

网友:
南桥都是过时的自然不贵,楼主这个是单桥贵,没看清楚,见笑了。

网友:
得嘞,60块钱打水漂了,干啥不好。

网友:
楼主还是选便宜的主板练手吧,15-30块左右的就行,不至于亏太多

网友:
好的b150 也才80

网友E:
买个桥装上,修好就是练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桥装上,修好就是练手了。

哈哈,没有bga,拆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桥装上,修好就是练手了。

我在淘宝上看都卖120,好的150主板才100,太不划算了

网友:
这个板子估计是别人已经修不好了,然后拿出来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业余,买不起bga返修台

也不一定需要返修台,风枪380慢慢加热就行

网友:
只能说感谢分享咸鱼经验

网友:
海鲜市场如今和古玩地摊没二样,多看少动手

网友:
闲鱼买板只能买个人卖家的那种板,否则就是买那种故障原因写的清清楚楚的卖家。

网友:
都是网购大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块钱还去赌什么,加一点点可以买块好的了,二三十就赌一下,

60有什么好赌的

网友:
交学费,正常啊,闲鱼上我前前后后交了好几千

网友:
我也中招了。咸鱼真坑。慢慢吸取经验,但是防不慎防。好多主板扔角落。南桥坏直接当料板,不会再流通。不知道那些明知道南桥坏还装模作样卖是什么人。南桥坏直接说,便宜点当料板卖就行,别搞那些,都是坑同行

网友:
昨天捡个b550主板拿掉散热器一看是x370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