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硬盘不重装系统

楼主(2023-12-22):
换硬盘不重装系统。
1个500g的硬盘要报废了,新买了1个320g的硬盘。
500g的清理了下数据只有17g了,装的是win7sp1,非uefi启动,是mbr型分区表,有2个分区(100m和465g)都是ntfs格式的。
那么现在怎么换硬盘不重装系统呢?

网友:
new
  把500g接到另一台wiin7sp1[64位]电脑上,进windows后运行ghost32.exe[v11.5.1.2266][或许该用ghsot64.exe,但是我没找到],然后 disk to image,最后 image to disk 到320g。

old
  目前打算把 ghost v11.5 放到“大白菜”优盘内,克隆整个硬盘,然后恢复到新硬盘。

网友:
新买的硬盘是 sata/300, 5400rpm 的,速度只有 52mb/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