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4.2主板开机无CPU供电和反复重启,两个通病。

楼主(2023-12-22):
故障如题描述:上电后CPU转一下就停,再转再停,反复重启。开机的瞬间测量CPU无供电,其他电压正常。
      这个型号主板板已维修过好几块了,基本都是BIOS问题,首先刷了BIOS后,故障依旧,还是无CPU供电,根据图纸测量电源管理芯片9脚开启信号(H_VTTPWRGD电源好信号)有1V左右电压。拆掉Q3后,CPU供电出来了,但还是没有集显电压。

       继续往下查,无集显电压先查驱动芯片U26工作条件,1.4脚12V,2脚1.9V,3脚4.85V,5.8脚无输出。基本供电条件有了,但是无输出,奇怪,难道驱动芯片坏了。测量C216、C68电容两端调换表笔阻值为零,对比U25周围的电容不为零,估计是U26有问题了。拆掉U26后,电容两端阻值不为0了。从CPU的几相主供电中,拆了一个驱动芯片补到U26。这下应该可以了吧,插电开机,二次启动后风扇已经不停了,但还是没有系统正常启动的“滴滴”两声,屏幕也没点亮。
        这时,测量集显供电还是没有,PCI_E插槽的A11脚有3.3V,复位都有了,还是不出集显供电。已经没有思路了,最后博一下,不行就放弃了:BIOS是热风枪焊上去的,看引脚焊的貌似不太好,可能假焊,用电烙铁加焊了一下。
       然后上电开机,风扇直接转起来,没有二次启动,有戏,接着“滴滴”两声......漂亮!!!插上显示器,即可亮屏

网友:
不愧是老手,直接快速解决

网友(2024-03-02):
好详细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cpu显卡核心供电,过内存后才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