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26a全亮88

楼主(2023-12-22):
hp126a 全亮88,欢迎同行指导

网友A:
这个插座第4脚没有3.3V,是那个Mos管高电平了,如果低电平就有。就是扫描通不过。同行指导一下,那低电平是那里给的

网友:
这是鬼画符?

网友:
cpu坏了 过两天找大师傅维修直锡CPU 我的也是这问题 肉眼可见CPU焊点粘连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两块主板找人直锡好使一块 另一个还是不行 估计得换芯片了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座第4脚没有3.3V,是那个Mos管高电平了,如果低电平就有。就是扫描通不过。同行指导一下,那低电平是 ...

拆掉管子,,,,,,,,

网友:
买了主芯片,里面有程序不会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两块主板找人直锡好使一块 另一个还是不行 估计得换芯片了没有卖的

主芯买了,里面有程序的

网友:
你们有主控芯片数据吗

网友:
不会单片机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