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们帮帮忙呀,V740c进入系统后十多秒死机

楼主(2023-12-22):
    大师们,我的联想V740c本,重装win10后进入系统十几秒后死机其他软还没装,重新安装系统前还是好好的只较慢,换了固态盘也不行了,运行U盘安系统就不会死机!也换其他win10系统也不行,我是小白请大老们帮帮忙呀!

网友A:
仔细检查CPU供电的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CPU供电的上下管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