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闲着没事,料板里面找了两片

楼主(2023-12-22):
这两天闲着没事,料板里面找了两片H110的主板想着修一下,这个主板是能触发,风扇转2秒停止,自动再次加电后再次掉电一直循环,以为有短路保护了,测量全板电压对地值都正常没有短路的,12v5v检测电压io上面可以测到1伏电压正常,对比修好的主板上面也是1v,开关排针3v复位3v,io到南桥的复位3v ,io到南桥的开关信号持续3伏高电平正常,32.768晶振波形正常,南桥的s3 信号不能持续为高电平,加电瞬间示波器测量所有的电压都有波形,怀疑南桥问题,但是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就开始重点测量南桥旁边电阻的对地值,没有短路的,测量了半天没有结果,就开始待机状态测量南桥旁边电阻电容上面的电压,发现有一个电阻上缺少3v电压,点位图上面是通往bios芯片第二角的,bios芯片除了4角对地外,其他角都有500左右的对地值,拆除电阻测量南桥端为1无穷大,开始拆南桥如图这个角已经腐蚀了,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芯片se27c比较贵,所以就清理一下原装拆机南桥,腐蚀的那个点用刀片轻轻刮了一下可以看到很小的一个焊点,开始补锡,补锡后万用表打了一下这个点的对地值没有短路,就去网上定了一个钢网,钢网回来后开始值球,装上直接点亮不再掉电,此板修复。修复这是清洗后排的照片,写这个案例是想给新手一个思路,老鸟飘过

网友:
乐...意......厉。。。。。。。。厉害!!!
崇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