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号和机型BIOS号

楼主(2023-12-23):
本人机器机械革命Z2Air, BIOS 显示GK5CN5X, 但是拆机看版号又是GK5CN5Z, 那我选择刷机该选择哪个呢?问题是我查到的板号对应机型是Z2, 但是我实际的机型是Air2。但问题又来了Air2对应的板号是GK5CN5X

网友:
分别都刷一次,看哪个正常就留哪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号………………

既然是板号,那刷了对应的EC  BIOS  键盘咋就乱码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板号,那刷了对应的EC  BIOS  键盘咋就乱码了呢

亮机后外接键盘,再刷下EC的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