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REV1.0加装NVME

楼主(2023-12-23):
买了一个PCIE转接卡,装NVME固态硬盘,技嘉B75M-D3V REV1.0主板,装好了,有图有真相,然后用编程器备份了BIOS,发上来共享给大家。另:下载要积分是网站设计的,与本人无关。

B75M-D3V REV1.0 NVME.rar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发个BIOS设置图来?   我也是B75 D3V REV1.0  刷了NVME BIOS ,  NVME当从盘  没问题;NVME当C盘  不接其它从盘硬盘(SATA固态和机械硬盘)也没问题。  可是当接上它从盘硬盘(机械硬盘),BIOS我都设好UEFI优先, 可是NVME启动WIN7 立马蓝屏,出现OX0000225,  按F8入安全模式也进不了。好烦人啊,   不能接其它从盘, NVME当主盘有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发个BIOS设置图来?   我也是B75 D3V REV1.0  刷了NVME BIOS ,  NVME当从盘  没问题;NVME当C盘 ...

注意BIOS里不是设置为“UEFI优先”,而是设置“UEFI ONLY”,就是只用UEFI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BIOS里不是设置为“UEFI优先”,而是设置“UEFI ONLY”,就是只用UEFI启动

设置了“UEFI ONLY”  也是不行

网友:
同样的BIOS设置, 改装WIN10 LTSC版,  安装过程丝滑顺利,  NVME当系统盘,其它当从盘。WIN10顺利启动,正常使用!

网友(2024-05-01):
感谢楼主,正在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