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81主板,换CPU后开关机正常无法重启

楼主(2023-12-23):
捡来一片foxconn h81主板,用G3220一切正常,换i3 4160后可以点亮,开关机都正常,但就是不能重启,BIOS界面、windows下、短接跳线重启都会黑屏点不亮,只能强制关机。试着刷过论坛里的BIOS,电源也换过,都不行。
理论上H81是支持i3 4代的,BIOS界面也能正常识别,请教下路过的大神,这是硬件还是BIOS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23-12-25 16:21):
已解决

补充内容 (2023-12-25 16:22):
板子型号:foxconn h81mp fu3,清华同方LOGO,

网友:
bios问题不用想了。

网友:
更新BIOS就行了!

网友:
可惜找不到合适的BIOS

网友:
刷了海尔的BIOS,可以正常使用了。点亮显示器慢,在BIOS里关掉网络启动啥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