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式硬盘ide接口怎么转usb,或者常用的sata接口?请问老式硬盘ide接口怎么转us...

楼主(2023-12-23):
请问老式硬盘ide接口怎么转usb,或者常用的sata接口?

网友:
万能的宝上有转换器  ,我以前就有一个

网友:
用转换小板就行了。

网友:
万能的小马家有个东东叫易驱!!!!!!

网友:
某宝上还真不少,价格也亲民。可以把几块老硬盘上的数据COPY出来了。

网友:
马爸爸开的商店里面找呗,丰俭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