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买液晶显示器好还是液晶电视好?

楼主(2023-12-23):
个人觉得买液晶显示器好,你觉得呢?

网友A:
用途不同,没得可比性,单轮效果,显示器好很多,但是如果需要 放客厅,55寸以上,就只能买电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途不同,没得可比性,单轮效果,显示器好很多,但是如果需要 放客厅,55寸以上,就只能买电视机。

买投影仪呢?

网友B:
看分辨率啊    那个高买哪个    那个小买哪个

网友:
投影仪适合电视机尺寸都满不足的情况呗,个人觉得还是看你尺寸需求来买,显示器优先。

网友:
爱买啥买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分辨率啊    那个高买哪个    那个小买哪个

投影仪尺寸更大

网友:
电视相对便宜点

网友C:
电视可以当电脑显示器吗?

网友:
电视怎么改成电脑显示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视可以当电脑显示器吗?

现在的许多电视机都有可接电脑的功能接口,可当显示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许多电视机都有可接电脑的功能接口,可当显示器使用。

老电视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