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新买的车载4gu盘,实际可用容量只有2点多G,什么问题?

楼主(2023-12-23):
新买的车载4gu盘,实际可用容量只有2点多G,什么问题?已使用存储八九百mb,打开之后里面是空的。

网友A:
先看是不是文件夹隐藏了。U盘实际容量比标称的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是不是文件夹隐藏了。U盘实际容量比标称的小

没隐藏,容量相差太多了,占用内存八九百m.就是显示已用了900mb,就是不知道这900mb是什么?打开u盘又是空的。

网友B:
主要是价格太便宜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价格太便宜了吧,,,

车载u盘也就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是不是文件夹隐藏了。U盘实际容量比标称的小

能直接格式化吗?

网友C:
看有没有隐藏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有没有隐藏文件

空的,没有隐藏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有没有隐藏文件

网上查了一下是不是中毒了?更改了文件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有没有隐藏文件

新买的是中毒的原因吗?

网友:
这年头你居然买4G的U盘,我自己做都要64G起步,服了你啊,厉害

网友D(2024-04-09):
用这个DiskGenius加密内存卡解密软件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DiskGenius加密内存卡解密软件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恢复数据的是吧,然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恢复数据的是吧,然后呢?

有些视频卡是加密了的,插在电脑上会显示为0.用这个软件打开就能看到加密视频卡的内容,并且可以复制出来。

网友(点评):
没有视频

网友D:
昨天一老头拿了一个车载U盘,铁壳的那种,壳子上和接口上印的是8G。用这个软件打开一看只有480M。

网友F:
这U盘可能是被缺斤少两的商家优化成了'2G怀旧版',以为我们还生活在GB时代呢!快去给它做个体检,看看是不是藏了时空隧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一老头拿了一个车载U盘,铁壳的那种,壳子上和接口上印的是8G。用这个软件打开一看只有480M。

怎么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U盘可能是被缺斤少两的商家优化成了'2G怀旧版',以为我们还生活在GB时代呢!快去给它做个体检,看看是不 ...

怎么体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