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20M-K 不显示

楼主(2023-12-23):
原故障是灰尘太多  同行请了个灰不显示了!拆出板子 把U和桥散热支架全拆了  灰全刷干净故障一样  CPU发热 机器不显示!

最开始发现SR22 焊盘有刮伤的痕迹   以为扇热器把电阻搞丢了  看点位发现原先就没打料!在放大镜下看SR24 有点撬  但是镊子拨不动!有U的情况下是4M阻值 拆了测量不穷大  还好点位能显示11K   拆的时候风枪一吹 镊子一夹碎了  换了个10K电阻  开机OK了!S_USB_ZVSS 这个信号不知道什么作用 起下拉作用的!

对应的电阻自己去点位上找!

网友A(2024-03-04):
图纸能分享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能分享下吗

你在论坛要学会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论坛要学会搜索。

嗯嗯,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