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焊这种芯片怎么焊才能不搞坏旁边的电容呀?

楼主(2023-12-23):
修显卡焊这种芯片怎么焊才能不搞坏旁边的电容呀?电容都被搞得鼓起来了

网友:
先拆下来,焊完芯片再装回去?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虽然麻烦了点

网友:
拿个挡片挡住电容,最后直接热风枪吹

网友:
离太近最好拆下来,弄好再焊回去。或者易拉罐剪个铁片挡住热风

网友A:
板层预热150,电容隔热保护,风枪温度最高风速最高,小风嘴三四秒就下来了。

网友:
两种方法。一种是先把拆下来。修完再焊回去。还有一种就是下面先预热。电容用锡箔纸包好。风枪拆芯片。

网友:
先拆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搞个废内存条档旁边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拿给别人焊

网友:
楼上精辟!

网友:
路过学习 让我弄 只能拆电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预热150,电容隔热保护,风枪温度最高风速最高,小风嘴三四秒就下来了。

如果板层不作预热可以吗?

网友:
拆掉先, 或者下面加热台加热再弄

网友:
不行电容也换掉。几块钱。
需要下边加热炉加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预热150,电容隔热保护,风枪温度最高风速最高,小风嘴三四秒就下来了。

几秒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