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X40充电慢,不联电脑

楼主(2023-12-23):
接到机器后首先进入工程模式排除是否为电池检测或温度检测故障导致,拆机测量发现附件识别DP微短,拆下CPU隔离暂时可以开启私有快充。PD协议正常使用
荣耀
cpu
电脑
荣耀X40

网友:
快速排除附件识别可以连接电脑看是否正常出端口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工程量有点大

网友:
这个是真搞不了

网友:
学习 学习 这个很花时间哦

网友:
这个还真搞不了

网友:
还真搞不了 一动芯片就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