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2070 撞功耗墙 双NCP45491

楼主(2023-12-23):
想请教一下各位NCP45491的29针MUX_SEL经过0欧电阻到核心没有电压,打阻值也不短路,正常这DI数字输入应该是个跳变的电压,这电压是从核心输出的,不应该为0啊!换了芯片一样故障,其余电压正常,BSOK也有了!是不是可以判定核心问题了?

网友:
MUX_SEL 是不是要看MODE_SEL 这个信号的工作模式啊

网友:
研究一下 把MODE_SEL 强制拉高或拉低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