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NTEC VP450P 电源PFC维修

楼主(2023-12-23):
安泰信ANTEC VP450P 电源
故障表现:接上主板,能正常触发,测量各项供电均正常。
主板的各项供电也正常,就是不显示,测量CPU的供电稍微比用正常电源测的少了0.1V,仅此而已。

拆开电源,测得PFC大电容电压为300V,明显低了,正常应为360-380,
判断为PFC电路没有正常工作。

此电路管理芯片为FAN4800,由于没有找到此电源相对应的电路图。百度找得FAN4800
的一些资料。供大家参考下。

测得FAN4800的反馈脚15#,3.5V左右,明显高了。反馈脚是通过大电容下连接着四个分压电阻得来的。

四个电阻中,标志都是1M的,有一个阻值变小了一点。找不到同样的,直接换了个1.5M的。
通电测试大电容已经是374V了。此时已有些许喜悦涌上心头。插上主板,开机。嘀一声,熟悉
的画面回来喽。。
装好测试一个小时,一切 正常。
至此电源PFC部份故障维修结束。

网友:
最好换一样阻值

网友:
1M都没有?修开关电源很常用

网友:
对于高手就像捡钱似的

网友:
这是安钛克,兄弟翻译错误

网友(2024-03-06):
维修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从未遇到电阻值变小的,只遇到电阻值变大的。特别是高阻值遇高电压的,最容易变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