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会不会是供电波形的问题?

楼主(2023-12-23):
一块主板会不会是供电波形的问题?这块主板已经刷过bios,但是跑15、19、20、22,有时侯直接不跑码,已经刷了bios,而且VRMPWROK,CPUPWROK,DRAMPWROK都有信号,EPU的电源管理芯片也有1.1v的开启EN,整个板子复位和时钟都有,但是CPU故障灯还是亮的,另外bios的八个引脚都能打到组织,现在怀疑是不是CPU波形不对,因为CPU的供电电感万用表测出来是1.3V。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也没有示波器,大家帮我想想。

网友:
都跑码了供电应该都正常的,用假cpu看看信号线有没有断线,我还是小白说错了,勿怪。

网友A:
有断线就加焊焊一下桥,不过你没工具,可是你可以用热风枪赌一下运气,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看法,还没那么专业,还在学习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断线就加焊焊一下桥,不过你没工具,可是你可以用热风枪赌一下运气,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看法,还没那么专 ...

好吧,谢谢。

网友:
上下管阻值再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