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示波器看CPU供电的波形,有什么参数要求啊?

楼主(2023-12-23):
想买个示波器看CPU供电的波形,有什么参数要求啊?下面这种便宜的行吗?

补充内容 (2024-1-1 17:48):
补充问一下,采样率一定要1G的吗?500m的和1g的差距大不大?

网友A:
你这个肯定不行,至少100MHz起步,1GSa/s的采样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肯定不行,至少100MHz起步,1GSa/s的采样率。

有推荐的型号吗?自己在家搞着玩,不要那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推荐的型号吗?自己在家搞着玩,不要那么好的。

玩的才要好的,等技术好了才能用个10块钱的都没问题。

网友:
推荐示波器型号:二手泰克TDS 1012B、TDS2012,1000元以内搞定。

网友:
我今年买安泰信200m.  1仟陆佰多玩玩而已

网友:
弄个二手的玩玩,修主板笔记本起码100M

网友:
二手普源100M就行

网友:
自制显波器啊

网友:
这只是个玩具,建议找找优利德,普源等品牌50MHZ以上的示波器

网友C:
看供电波形,它只有1khz,有必要整100mhz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供电波形,它只有1khz,有必要整100mhz嘛

那个供电波形是1KHZ?请举例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供电波形是1KHZ?请举例说明

pwm信号,电感波形,频率100hz到1000hz,少数能到2000hz。如果你看数据波形就要看数据传输速率来选示波器了,比如bios要50m-100mhz

网友E:
我自己一直都建议使用量产行业广泛使用的品牌型号,如果只看电源波形20M  以上的数字示波器都可以,泰克 固伟 普源安泰信  鼎阳  等等 二手货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一直都建议使用量产行业广泛使用的品牌型号,如果只看电源波形20M  以上的数字示波器都可以,泰克 固 ...

20M的可以看到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WM信号吗?

网友:
不行吧  太低了

网友:
国产的:普源精电12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信号,电感波形,频率100hz到1000hz,少数能到2000hz。如果你看数据波形就要看数据传输速率来选示波器 ...

请问这个采样率有要求吗?500m的能胜任吗?

网友:
普源精电,至少100MHz起步,1GSa/s的采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