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OO7撸U注意事项

楼主(2023-12-23):
故障:WIFI时好时坏,不定时重启
双层主板注意温度,以防上层脱焊移位导致故障扩大,可以用高温胶带绑住或者绿油固定,下刀位置有元件可以用3秒油固定。
维修完成注意打上散热凝胶,贴上双面铜箔贴纸。注意不要用硅油硅脂,要使用流动性低的散热凝胶(凝胶一般4W足够,我使用的是莱尔德6W)

网友:
锡酱为千住有铅183℃锡酱,焊油是阿尔法pop707。返修率高一般都是锡球大小点导致,或锡球在焊接时未完全融化(部分贴牌锡酱标注的温度并非准确),如焊接易跑偏可使用流动性低的焊油,如可熏一层松香,再挤适量焊油,或者使用松香含量高的焊油(膏体一般比较黄常见型号:223)

网友: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A:
传说中神 炉都用上了

网友(2024-01-30):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神 炉都用上了

其实没什么用,买来试试水